[求助] 关于tf文件grid精度问题,求解释【已解决】

楼主(2012-09-19):
我的tf文件定义如下:
Technology        {
                name                                = ""
                dielectric                        = 3.45e-05
                unitTimeName                        = "ns"
                timePrecision                        = 1000
                unitLengthName                        = "micron"
                lengthPrecision                        = 1000
                gridResolution                        = 10

                unitResistanceName                = "kohm"
                resistancePrecision                = 10000000
                unitCapacitanceName                = "pf"
                capacitancePrecision                = 10000000
                unitInductanceName                = "nh"
                inductancePrecision                = 100
                unitPowerName                   = "pw"
                powerPrecision                  = 1000
                unitVoltageName                 = "v"
                voltagePrecision                = 1000000
                unitCurrentName                 = "ma"
                currentPrecision                = 1000
                minBaselineTemperature                = 25
                nomBaselineTemperature                = 25
                maxBaselineTemperature                = 25

请问这个长度精度和grid精度怎么看?分别是多少?

网友:
basic grid = 1/Precision = 1/1000 = 0.001
working grid = Resolution * basic grid  = 10 * 1/1000 = 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