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alter quartus10.1综合某个设计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9-19):
设计source clk为13MHz。
内部master clk为32分频时钟,作为主控时钟。
设计代码在dc下综合结果面积为0.2mm.
设计在modelsim下作了前仿真,没有任何问题

使用alter quartus 10.1进行综合,遇到问题如下:
1.如果使用signal tap进行观测,会发现某些观测到的信号和示波器的图形完全不相符(肉眼可见差别)。signal tap中的信号使用pre_synthesis进行的。
2.综合后的结果,在进行测试时,发现某些功能无法实现,可能原因是内部状态机跳转时候跳转错误,但是这不属于逻辑问题,因为同样的指令在modelsim下没有错误。

如果使用quartus 8.1版本进行综合,上述问题1不存在。但是问题2需要多次综合后,遇到某一次综合结果才能保证功能全部正确

推断:
1.可能是没有加SDC.但是我认为这个不合理,因为小的设计如果没有加sdc就不存在问题。
2.可能是内部状态机过于冗长:状态机的使用reg为8bit reg,但是只用了155个状态。做过修改,改成3个3bit reg和类似分层的方式设计状态机,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PS:状态机采用一段状态机,next_state和所有控制信号都在一个always里面,因为考虑到用两段,需要在另外一个always里面输入控制型号,感觉在面积上开销大些,故不采用

网友:
百分百是没加sdc,hold time挂了。不信你就拿现在已综合的结果,进timequest检查一下时序,看是不是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sdc里面应该如何考虑到hold time?因为我的sdc基本是按照dc来的,dc里面是不会考虑到hold的,hold在布局布线来修正。
加cyclone的库么?还是什么?

网友:
最近也碰到过状态机不按照实际逻辑跳转的情况,用signaltap抓出来的波形跟RTL实现不一致,跟你这差不多,怀疑还是时序问题导致的。。

网友:
没有sdc,quartus不知道怎么约束,我很好奇,你没有sdc文件能跑完流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在dc中做综合时,一般不会考虑hold time violation,值管setup的情况,所以我所得到的sdc主要是针对setup time的情况,那么altera的quartus所使用的sdc可以和dc用的基本一致么,除了语法上可能会有不同,那么hold time的约束需要加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始的时候
Time Quest方式会有比价多warning
后来用classic time method,没什么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