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比较同一信号上两个脉冲的宽度?

楼主(2012-09-19):
如何比较同一信号上两个脉冲的宽度?是高频脉冲, 没有高频时钟可以用。最好是数字的方法? 哪位大牛有好的方法?

网友:
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意思。是同一个信号上会出现不连续的脉冲?时序电路检测脉冲宽度的精度只能到时钟周期级别。

网友:
有很多DLL上的技术可以使用,比如搭个延时链,将脉冲信号延时一定时长后与原信号叠加,如原信号较宽就只能看到一个脉冲,信号较窄此时就出现两个脉冲。

不过既然你问得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将原理告诉了你你也不一定实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