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电容失配的问题

楼主(2012-09-19):
请问各位大神,我怎么知道我所用的工艺中PIP电容的失配率是多少?

网友:
跑跑monte carlo试试?

网友:
如2楼说,工艺厂应该都有提供相应的公式来估算匹配精度。
以前知道不校正的话,电容最好能做到9~10比特
不知道现在能到什么水平

网友(2017-12-08):
SAR ADC电容失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