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2 cache 为什么比L1 cache 便宜

楼主(2012-09-19):
请教,如标题,我的疑问是,对于cache来说就是controller + memory,这两种cache都是在chip内,也就是说最后的成本都是硅的价格,即chip的area,那为什么有说L2 cache会比L1 cache便宜很多呢?如果价格上最终都反映到chip的area上,为什么不把L2 cache的memory叠加到L1 cahce的memory上,即new L1(L1+L2) cache 性能是否会大于old ( L1+ L2)cache,请群里的大侠们帮我解惑,谢谢啦!

网友:
L2 cache运行的频率会比L1低很多。所以一般L1 cache都会使用一些LVT的MEM。而L2 cache会使用一些HVT 的MEM。相同的CELL,LVT会比HVT大。所以不管是intel的处理器还是ARM的,一级缓存都是很小的。

网友(2013-02-28):
回复 网友A:

   HVT和LVT能在一起生产么?要做IP merge?

网友(2014-09-05):
还是不很清楚

网友:
能够一起生产

网友:
L2 Cache叠加到L1 Cache上,会增加L1 Cache的索引时间,所以L1 cache不会做的很大~L2 Cache因为比L1 Cache小,但访问时间会长一些? 还有,你从哪里看到L2 Cache比L1 Cache便宜?

网友:
不清楚呢

网友:
实现L1,L2 cache 的晶体管结构是不同的,实现面积有不同,所以直观结果是成本上的不同

网友(2018-03-30):
好问题,期待大神来讲解

网友:
同一套工艺中,大部分会有LVT/HVT让你选。

网友:
回复 网友B:

   1、LVT/HVT指的是什么,不同的工艺,高、低电压吗?   2、cache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片内缓存吗,类似与片内ram?
   对cache不太了解,谢谢

网友:
LVT/HVT是Low Vt和High Vt. Library中表现为,LVT速度快,功耗大,HVT速度低,功耗低。
cache自己看一下wik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