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系统中,在什么情况下PCIe device会进入D3 state,然后PCIe link 进入L2 state

楼主(2012-09-19):
大家好:请问:
1):PC系统中,软件在什么情况下会配置PCIe device会进入D3 state,然后PCIe link 进入L2 state?
2):这个配置软件是系统软件(如底层的bios)还是设备的driver?
3):在PC系统中,能不能让PCIe device永远不要进入D3 state?

网友(2012-11-05):
状态机控制,pcie的状态机跟协议规定设计的,你能更改

网友(2013-06-18):
这个可以让上位机来进行修改的,在PCIE的协议中有个关于功耗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