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做滤波器就业问题

楼主(2012-09-19):
各位,我现在有一个很纠结的问题:
导师安排我做滤波器,听说做滤波器的相较于其他做射频模块的同学,不好找工作。我想询问下大家,到底做滤波器是否好找工作?

网友:
找工作这事情怎么能够和做不做滤波器直接挂钩呢? 投身一个行业,有很多契机,很多角度,很多轨迹. 主要靠自身的修养和准备. 等等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主要是心情有点乱,谢谢指导!

网友:
学术一点:供给是所有毕业生,做各种方向,学术水平有差异;需求是所有公司,做各种方向,需求的方向不同,面试的风格不同,对方向而言,有的希望能基本符合,有的无所谓,对水平而言,有的希望别太差,有的希望特别优秀。所以推论就是从总体概率上讲,方向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不过做滤波器是偏门吗?不做rf方向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么全面的回复,滤波器应该不算偏吧,主要是学的是射频方向,而所做的滤波器是模拟模块,项目组其他模块几乎都是射频模块……

网友:
看做什么样的滤波器了,做个biquad,尤其是低带宽的,门槛太低。宽带的还是有难度的。很多东西其实也就是滤波器,好好做,关键还是如楼上说的,看自己修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楼上的指导,不管怎么样,做好了才会有好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接的是学长的项目,有源RC滤波器,大约2M带宽吧,这个怎么样呢?麻烦给指导一下

网友:
东大的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网友:
前途无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