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定点数平方 的设计

楼主(2012-09-20):
原来我的设计中,无论“平方” 或者是 “与常数相乘”,都用一个自己乱写的multiplier来实现。结果发现综合时大的不得了,根本不实际(我的设计中有近100个multiplier了,但其实主要是平方运算和常数乘法)
请问如果我都改用"平方"和"与常数相乘"的特定运算单元,应该可以小很多吧?
哪位大侠能给我讲讲 “定点数平方” 的运算应该如何实现? 谢谢了

网友(2012-10-27):
平方我都是一般用自带的乘法器来做,要是别的运算,开根号啊,等等,可以用Cordic算法

如果你的速率不高,你可以考虑单元复用,比如你的平方需要10MHz,你用一个100MHz的乘法器,就可以做10个乘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