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服务器间的文件或文件夹怎么copy 与粘贴

楼主(2012-09-20):
比如说我要从1服务器的一个文件copy到2服务上 用命令怎么写?

网友:
可以用FTP来传输, 可以查询一下FTP的简单命令. 也可以用NFS文件系统挂载另一个服务器的硬盘,就可以直接把挂载后的硬盘当作子目录来用了.

楼主:
谢谢  我也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