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级仿真求助

楼主(2012-09-20):
:我的设计进行了综合,静态时序分析之后。都没有问题。现在进行网表仿真,编译通过,结果出现以下问题:
# ** Error: G:/spi_netlist/cz6h_std.v(21976): $setup( posedge H01:3140 ns, posedge H02:3625 ns, 1 us );
# ** Error: G:/spi_netlist/cz6h_std.v(21982): $width( negedge H02 &&& _docheck2:3550 ns, :3575 ns, 1 us );
# ** Error: G:/spi_netlist/cz6h_std.v(21981): $width( posedge H02 &&& _docheck1:3475 ns, :3500 ns );其中:cz6h_std.v 是我的库文件。跪谢!!!
图是我仿真结果,输出结果是不定态,求解

网友:
满足不了库中的setup,你可以尝试修改相关信号的输入延时,或者调整时钟延时
你这相当于是后仿,是要反标延时参数

网友:
首先,看看你的log文件,确定sdf都已经加进去了。因为我看到你的err中的时序比较规整,有sdf无效的嫌疑。
确定下你的网表仿真的频率确实是你STA时的频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只是门级仿真,不用加延迟文件的呀。我试着修改约束好多次,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做的是门级仿真,不需要加sdf文件吧?您说的网表仿真的频率是指textbench给的频率么?STA时的频率是什么?
鄙人新手,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仿真的时候加上 nospecify参数即可,如果你用的是vcs那就在命令行里面加上+nospecify即可,如果是modelsim你可以查一下modelsim的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只是单纯地检查门级电路的功能,可以不用反标延时,但同时你也要提示软件不要考虑时序约束,就像#6说的
不过一般门级电路就不做功能仿真了,功能仿真前仿已经做过,门级电路是要反标实际PR后的SDF delay,进行后仿,不仅要求功能正确,而且还要满足时序约束,建议你再检查检查你的时序约束,或者再跑跑STA

网友:
楼主你好,我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在用modelsim仿真时报错http://bbs.eetop.cn/thread-352709-1-1.html,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6-10-24):
你好,我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样,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