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比较两个信号两段不同的相位差?

楼主(2012-09-20):
如下所示:
signal a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l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a-                                               - Tb-

Ta,Tb都在100ps 以下,每次产生的Ta,Tb都会有所不同。 没有更高频率的时钟,如何设计一个电路实时比较Ta,Tb的大小?
各位大虾给点意见.

网友:
什么工艺?普通65nm的cell对于几十ps还不够transition,啥也干不了。

楼主:
40nm or 28nm.目前使用的方法是用两组buffer chain(one is smaller, one is bigger). 再用两组flipflop(一组上升沿触发一组下降沿触发)在每级buffer去抓,然后比较两组触发器的值. 这种方法用的电路比较大,还有当掉到setup/hold time 区,FF的输出不稳定.

   哪位大虾有更好的建议... 如何使analog的方法也可以.. 只要是简单, 准确..

楼主:
不好做,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除非用PLL或者DLL不然没法搞

网友:
这样 太复杂了。。 不我说的方法还复杂。。

网友:
这么短的时间不好比较吧,数字电路是看时钟的,没有更高频率时钟,难办;模拟电路这么短时间还没反应过来呢

网友:
所以只有通过一些特殊的电路来实现。 我之前用的方法有一些缺点, 有没有人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anyone have new 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