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工具怎样做buffer tree和怎样调整buffer tree?

楼主(2012-09-20):
如题。。大家讨论下,谢谢~~~

网友:
create_buffer_tree
compiler_clock_tree

网友:
期待更具体的答案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太大了,不明白你是想知道命令,还是整个的理念和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想知道哦。。

网友:
CTS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local skew;
global skew;
nonstop cell;
ignore pin;
总的来说,CTS本身的目的是为了平衡skew,不同的工具的命令是不一样的,不过过程基本相同。调整时钟树,也就是根据时钟的spec来查看skew平衡的是否合理,有时候因为时钟的继承性(gen clk),会使得跨时钟域进行平衡,是否需要,就要设计者自己看考量了。毕竟CTS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timing满足。

网友:
一般我们把时钟树叫clock tree (CTS),把其他的high fanout tree叫buffer tree

现在的后端,不需要刻意做buffer tree,只要设定好DRV,去掉那些net上的ideal,dont_touch属性,工具就自动给做/调整好了。

做CTS是另一个概念

网友(2017-04-11):
回复 网友A:

   请问local skew跟global skew怎么设置呀?

网友:
工具的buffer tree 首先是根据你的cts 约束文件来做。关于调整buffer tree 你可以看看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