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imulink中的是什么模块来模仿A/D的功能

楼主(2012-09-20):
使用simulink中的是什么模块来模仿A/D的功能?
如要实现奈奎斯特采样和带通采样要使用哪个模块来处理

楼主:
能不能 zero—order hold 来模仿A/D的功能

网友:
这要看你要仿哪种ADC以及仿到何种准确度。最简单的,你可用Simulink->Discontinuities 里面的Quantizer(见其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这个是否能够实现带通采样?

网友:
什么叫“带通采样” (? samp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