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sic工艺库参数问题

楼主(2012-09-20):
本人初学asic,看到综合时用到max,typical库,其中的PVT参数,有个库是SS/1.62/125C,请问这里的SS(有的地方是TT,FF)分别是什么意思?在lib文件中是用什么语句指出的?
另外能推荐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吗,非常感谢

网友:
multi corner 吧
ss ff tt corner    process corner

网友:
不同工艺脚

网友:
工艺厂提供的标准单元, 一般会有三种(FF、TT、SS), 在三种下面在去分温度125 0 -40不同种CASE,三种coner分别对应 FF(fast to fast) TT(typicl to typicl)  SS( slow to slow),  楼上的SS/1.6/125指的是最坏的PVT coner,Process(ss)  Voltage (1.6v) Temperature(125) , 在你综合的时候你选用最还的coner 就可以了, 最坏的条件下你的芯片都能工作,其余的两种coner下,也能正常工作, 参数在LIB文档中会有描述的, 你注意搜索一下Process VoltageTemperature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