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工艺库的工艺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2-09-20):
本人初学asic,看到综合时用到max,typical库,其中的PVT参数,有个库是SS/1.62/125C,请问这里的SS(有的地方是TT,FF)分别是什么意思?在lib文件中是用什么语句指出的?
另外能推荐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吗,非常感谢

网友:
大体可以理解为元器件延迟的长短,SS就是slow,延迟大,TT就是typical,FF就是fast。
准确的是什么意思不清楚。

网友:
SS: NMOS slow, PMOS slow
FF: NMOS fast, PMOS fast
TT: NMOS typical, PMOS typical

网友(2012-12-25):
貌似是不同的cor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