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约束设置的一些经验值设置~~~

楼主(2012-09-20):
做DC逻辑综合时,一些约束不知道如何设置,根据什么设置,最好有一些经验值:
如下面这些约束的设置: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_clock_transition
set_load
set_fanout_load

请高手指点,

网友:
set_clock_uncertainty  是留余量用的,一般2%~5%之间吧,你要是想把余量留大点可以设大一点,只要时序收敛也没有关系
set_clock_transition 这个东西只是DC工具用来分析时序和功耗用的,只是一个假设值,稍微设置一下就OK,个人觉得甚至可以不设,因为这个要等时钟树布出来后的值为准
set_load嘛,这个你可以参考输入PAD的load大小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2013-12-03):
还有高手能再具体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