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送分]设备作为主设备对公共缓存区写数据时,devsel#收不到信号,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2-09-20):
目前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设备获取到总线控制权后,将地址和命令放到总线上,但是收不到DEVSEL#信号,搞了几天了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那位大侠知道,请给小弟指教一下,到时候小弟所有分数送给大侠!

网友(2012-11-02):
It is very simple; the target device did not respond to the address that master device drive onto the bus. The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base address of the target device is W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