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PR时 Core Utilization 的理解问题

楼主(2012-09-20):
一本书上看到   当标准单元面积远远大于宏单元面积时,核利用率值可选得大一些;否则值应选得小一些   通常建议选70%左右

   我的理解和  "当标准单元面积远远大于宏单元面积时,核利用率值可选得大一些;否则值应选得小一些"    正好相反,  大家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啊?

网友:
很好的材料啊

网友:
好像利用率不考虑macro的吧,只考虑std,不知是否理解错误。

网友:
是的,不考虑Macro。

网友(2014-04-18):
不考虑Macro

网友(2017-10-11):
因为macro边角的利用率不能高...

网友:
utilization反应的当前总的可place std cell空间和所有stad cell placement需要空间的空间的比例,Macro所占的面积肯定不能再放std cell了,所以总的有效可用面积=core area - Macro area - channel area ,这是一个大概的值,还要考虑一些physcial only和preplace cell所占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