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SPICE ADE 集成与使用(新帖)

楼主(2012-09-20):
有任何问题可以贴图上来讨论。

第一部分:集成ADE
***************************************************
确保安装好hspice linux版,我这里是2010.12版
假设安装在$Installdir/hspice_2010.12,则该目录下有
admin   hspice  install.log   interface

其中:
HSPICE可执行文件,demo和文档在hspice目录
HSPICE-ADE接口安装文件在interface目录
****************************************

***************************************************
安装HSPICE-ADE接口:
假设shell为BASH (不需要ROOT权限)
1,确保环境变量CDSHOME存在并正确
(或CDS_ROOT,最好两个都设置为一样)

2,设置环境变量CDS_LOAD_ENV使CADENCE发现HSPICE.cdsenv
   export CDS_LOAD_ENV=CSF
(这个变量设置放在其他与HSPICE相关的变量前)

3,添加下面这条语句到.cdsinit文件
   load("$Installdir/hspice_2010.12/interface/HSPICE.ile")
(可以是ic5141/tools/dfII/local目录下的,也可以是你自己用户家目录或启动icfb目录下新建的这个文件)

4,执行source $Installdir/hspice_2010.12/hspice/bin/kshrc.meta设置hspice运行的环境变量
(如果你的license路径有问题请修改这个脚本中LM_LICENSE_FILE变量的值)
*****************************************

***************************************************
测试hspice:
执行icfb&后ciw窗口出现类似下面的信息则说明安装成功了,但是现在还不能使用HSPICE仿真器

Loading HSPICE.cxt
==== HSPICE-ADE Interface, D-2010.12 BUILD (01/06/2010 14:03:22) =====
==== COPYRIGHT 2008-2010 SYNOPSYS INC.                           =====
==== HSPICE-ADE Interface installed successfully                 =====

******************************************

***************************************************
更新库文件(关键)
要使用HSPICE仿真器,必须更新analogLib库,生成hspice视图和相关信息

1,ciw窗口中选择Tools->HSPICE Library Update Utility
2,在Library下选择需要更新的库 如analogLib
3,选择Update to a New Path,选择或输入你要保持新库的路径
4,选中Include HSPICE ... 和 include hspiceLib
   更新完成后你会发现你启动目录下的cds.lib文件改变了,
   原来的DEFINE analogLib ... 变成了下面的
        DEFINE analogLib /path/to/newpath/analogLib
   如果有重复定义请删除

4,检查CDS.log文件,确认是否有cell没识别

*******************************************

*************************************************
第三方库即PDK更新(我用的tsmc18rf):
1,ciw窗口中选择Tools->Conversion Tool Box
2,选择HspiceD simInfo from hspiceS 为你的PDK生成hspiceD视图
(若你的PDK有这个视图就免了)
hspice从版本2009.09开始就支持hspiceD视图了,所以不要生成hspice视图
******************************************

第二部分:简单使用
*************************************************
简单反相器的瞬态仿真:
1,输入原理图如下
2,选择Analog Environment -> Setup -> Simulator ...
3,选择HSPICE
4,设置仿真模型Setup -> Model library ,选好你的hspice模型文件和工艺角点Add
5,然后如spectre那样设置瞬态仿真,netlist&run
6,网表及仿真结果如下

使用HSPICE ADE比hspiceD功能多多了,基本可以完成所有类型的仿真和测试,
如下所示,有时间自己慢慢研究吧

选项增加
工具也增加
******************************************

第三部分:杂项问题
***************************************************
ADE中选择HSPICE仿真器后,模型文件不会自动填充。(SPECTRE可以):
这个要修改PDK中的初始化脚本,比如TSMC18RF中的libInit.il
下面语句
     asiSetEnvOptionVal(asiGetTool('hspiceS) "modelPath" strcat(libPath "/../models/hspice") )
     asiSetEnvOptionVal(asiGetTool('hspiceS) "includeFile" "hspice.mdl")
添加:
     asiSetEnvOptionVal(asiGetTool('HSPICE) "includePath" strcat(libPath "/../models/hspice") )
     asiSetEnvOptionVal(asiGetTool('HSPICE) "modelFiles"
        list(
                list(strcat( libPath "/../models/hspice/ResModel.spi") "res_t")
;;此处省略其他SECTION。。。
                list(strcat( libPath "/../models/hspice/rf018.l") "TT")
;;此处省略其他SECTION。。。
        )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发现集成的说明在interface里面。。。我当时还在一个hspice的使用说明里找半天。。。还有就是HSPICE和hspiceD有什么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请楼主帮忙看一下我这个先前的贴,看我在615下使用哪里出错了?
http://bbs.eetop.cn/thread-347913-1-1.html

多谢!

网友:
不方便,这个事老方法。用simif最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有simif的license么?我有simif的安装包,但是没有simif的license无法启动

网友:
同,我也是找不到simif的license,只能干瞪眼看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2009版本已破解,
在你的EFA LicGen 0.4b破解工具中,修改文件Synopsys.src,加入simif这个feature,
然后重新破解,以后有synosys的软件只要知道feature就可以类似这样破解了,很多
软件没有license会提示license中哪个feature不存在。
license要使用flexlm启动。

FEATURE simif snpslmd 2020.12 31-dec-2020 uncounted 0 %h \
        VENDOR_STRING=^1+S&PID=985f0fcc& SUPERSEDE ISSUED=02-dec-2003 ck=0 SN=RK:2671-0:167603:0 \
        START=1-jan-2006

网友:
提一点吧:lz提到的“source $Installdir/hspice_2010.12/hspice/bin/kshrc.meta”,个人认为更合适的做法,是将这个文件的内容略作修改后,加入你的~/.kshrc中,或者在.kshrc中source这个文件。
我查看了这个脚本的内容,并非修改~/.kshrc,而是每次执行的时候设置环境变量,这样的话,每次重启系统后,都要来source一次这个文件以设置环境变量
如果你使用的是C Shell,那么应该参考的是cshrc.meta,而我们大家用的是Bash,这里却没有bash的设置示例。不过貌似bash是兼容Korn Shell的,而且我看kshrc.meta中也的确都是bash兼容的语句。
要知道,这个文件的开头可是缺少了"#! /bin/ksh"这一句呢,直接source的时候,要不是bash兼容ksh,一定会报错的。

楼主:
嗯,我为每个EDA工具(CADENCE SYNOPSYS MENTOR等)的设置写了wrapper脚本,
然后用点命令把这个kshrc.meta包含到synopsys的wrapper里面就好了,这个脚本不需要
#!/bin/bash的

网友:
请问楼主,相比HspiceD多多少?

网友:
这个应该能完整实现hspice的功能了要知道,IC5141(610我没用过,不太清楚)ADE中的hspiceD,只支持dc, tran, ac, op四种分析,连pz都没有
而且那个op还有bug,必须使用.op <mode> <time>的格式,要是不填时间就会报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Netlisting Statistics:

Number of components:    5

Elapsed time:          0.0s
Errors: 0
Warnings: 0
      ...successful.
compose simulator input file...
      ...successful.
start simulator if needed...
      ...successful.
*Warning* The version of the Hspice simulator that you are using may not
          support the generation of PSF output on Linux. If you are having
          trouble viewing simulation results, please contact Hspice customer
          support to identify the version that supports this capability.
simulate...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Use the Simulation->Output Log menu for more information.
   我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hspice在linux下是可以仿真的,但是就是hspiceD

网友:
hspiceD仿真不成功! 而且我也把hspice集成到了cadence下,也显示集成成功了,但是在cadence下仿真选择hspice还是不成功!

网友:
对了  在cadence下用hspice和hspiceD仿真时,PDK库需要进行CBD_OA转换吗?   还有就是analog库需要更新吗?我更新了也是没有仿真成功,没有更新时也不提示有错误,没有提示有不识别的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C:

PSF这个警告不要紧,这里显示你的job concluded,但是后面怎么这么多警告。。。
好像还是HSPICE集成的问题,不需要转OA库(除非IC61),但是cell要有hspiceD视图
你改动了PDK的初始化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功能更全面了

网友:
我没有改动PDK?  怎么知道需要hspiceD视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能直接在bashrc中加入kshrc.meta文件么?还有就是怎么加进去?用if~fi语句?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点命令,比如:
. /path/to/kshrc.meta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用if fi写的,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网站看过关于hspice的破解问题,说到要修改bashrc那部分调用kshrc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然后就是还要修改meta.cfg文件。。。感觉win下的hsp都没有那么复杂~~~
     话说楼主,你之前给的那个simif的feature直接加入synopsys.src里面再重新制作license就ok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话说我装2010.03貌似没搞这么复杂啊……生成license后,手动在.bashrc里面把license路径加进去,然后把Hspice的bin路径加进去
都没有调用这个kshrc.meta,更没修改hspice.meta呢
貌似仿真起来也没出过问题,集成到IC5141也一样地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按照你的synopsys.src里面的格式加入simif这个feature再重新生成license
使用daemon模式启动license

网友:
回复 楼主:

    simif是原理图输入工具还是说类似于win下面的hsp ui?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后来没加入kshrc.meta也没问题,指的是5141,但是一到615就不行了~~不知道为啥能成功载入hspice的ade环境但是就是搞不定,原来我有个帖子就是问这个问题的,楼主说他也不知道为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6141就可以,不知道你怎么弄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回错人了。。。。我自己也在纳闷,做法和你的说法一模一样~~~

网友(2012-12-10):
请问楼主及其他各位,假设shell为CSH该怎么操作?

网友(2013-01-29):
学习了,多谢大哥

网友(2013-05-30):
回复 楼主:

give it a try

网友:
谢谢~~~~~~·很有用的材料

网友(2013-08-04):
这种贴最好,又不需要信元,又可以学到东西

网友(2013-11-07):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
    不过我这里集成的时候出现的以下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是否遇到过。

    我的软件组合是:Cadence IC6.15    +    Hspice vE-2010.12, 系统是RedHat5.4
    我出现的问题是:当启动ADE后,如果我选择仿真器是Spectre时,所有管子、器件旁边的参数显示全部没有了!只剩下几个参数能显示。而只有当ADE中选择仿真器为HSPICE时,所有的仿真显示才是正常的。

    另外我在环境变量中已经设置了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但启动ADE后只有在仿真器是HSPICE时,才能保证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一旦选择的spectre等其他的仿真器,CDS_Netlisting_Mode为空值或自动变为“Digital”,不知道是不是HSPICE加载了哪一个cxt文件后导致的,还是什么设置不对?

    诚信寻求各位大大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遇到的问题正好和你相反,一起讨论一下呗

网友:
回复 网友G:

   怎么说?你是Spectre正常但是Hspice不正常是吗?
   我现在能够想到的问题是单独编辑原理图的时候,所有的显示都正常。但是一旦启动ADE L之后,只有当仿真器选择为HSIPCE时显示才正常,即使调原理图编辑器内的Component Display也没有用,但是一旦关闭ADE L之后又恢复正常了。

   我怀疑是HSPICE集成之后,在启动ADE时调用的哪一个cxt文件定义了一个局部的环境,导致在该环境下一些参数无法传递到原理图编辑器上显示,同时CDS_Netlisting_Mode也不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用HSPICE接口无法打印结果,但是hspiceD则可以。。。你可能没有选用正确的工艺库文件。。specture和hspice的工艺库文件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的工艺库文件应该没有问题,仿真输出结果也都OK。显示的原因应该跟工艺库内CDF设置导致的,具体CDF的问题我还在研究。

    我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是CDS_Netliting_Mode变量设置的结果,也就是当我调用HSPICE接口之后,只有选择HSPICE作为仿真器时,CDS_Netliting_Mode才等于“Analog”并且仿真显示是正常的。但当仿真器选择不是HSPICE(比如spectre,hspiceD,ams等)时,会出现CDS_Netliting_Mode=“Digital”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F:

    HSPICE和hspiceD接口哪个更好呢,用HSPICE不就行了。。
    也可能是你hspice里kecsh.meta忘了写一些东西。

网友:
perfect this is quiet useful

网友:
其实这个hspice和ADE integration可以如下解决:
1》先安装cadence ic5141
2>再安装hspice 2010
3>运行: /eda/synopsys/hspice_vD-2010.03/hspice/bin/./config
    选择配置ADE就可以了
4》icfb &后,再仿真器里选择“hspiceD”就可了

我试过的,没问题

网友(2014-01-28):
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下面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单独跑hspice2010可以仿真。按照楼主介绍的方法把hspice集成到ADE里面,调用hspice仿真出下面的错误:
invalid memory reference

invalid memory reference.

网友H:
为什么我这边在转analogLib库的时候会报错?
*Error* fprintf:argument #1 should be an I/O port(type template = “ptg“) - nil
这是嘛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2014-04-27):
我是初学者 我在学校的服务器上使用 请问在cadence如何调用hspice  调用之前需要怎么设置呢 ?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辈您好,我在做课程设计,被电路图的仿真难住了很久,希望获得您的指点,谢谢您啦QQ846422241

网友(2014-08-26):
谢谢楼主!按照这个方法安装成功了
用sysnopsys的intaller安装hspice,config后产生cshrc.meta。如果在后续的集成过程中更改安装路径和目录名称会出错。
如果用SSS的方法产生sysnopsys的大部分软件license,然后用lmgrd的方式起license,
将这个license改名为license.dat并放在hspice目录下就ok了

网友(2014-10-22):
刚学HSPICE仿真,不会设置啊

网友:
不会安装hspice

网友:
( ⊙ o ⊙ )啊!  ( ⊙ o ⊙ )啊! ( ⊙ o ⊙ )啊!

网友(2015-03-18):
HSPICE ADE 集成与使用

网友(2015-07-19):
这篇必须保存!我只是来赚型元,怎么能说我灌水呢!!!

网友(2015-08-26):
太好了啊啊

网友(2016-06-22):
hspice用起来麻烦,但好处是快。还是要把hspice用熟啊

网友(2016-10-01):
楼主,您好!我安装了Hspice_2012版和IC615,刚刚按照您的方法想把Hspice集成到IC615中去,可是发现,并不能成功,其中有一步不太清楚,现在可以选HspiceD进行仿真,但是没有Hspice这个选项。

启动virtuoso

启动virtuoso

这一步,CSF 不太晓得啥意思

这一步,CSF 不太晓得啥意思

我按住您的步骤,并且CDSHOME 和CDS_ROOT是设置的一样的,都有指向IC615安装的路径,但是,启动后还是只启动了calibre,并没有启动Hspice。

网友: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我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2017-04-26):
回复 网友H: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懂了吗?

网友(2019-07-14):
引用 网友I:

!!!!!!!!!!!!!!!!!!!!!!!!!!!!!!!!!!!!!!!!!!!!!!!!!!

网友(2020-04-15):
最近初入该领域,遇到了很多问题,学习一下前辈们的经验

网友(2021-02-10):
好文章标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这边在转analogLib库的时候会报错?
*Error* fprintf:argument #1 should be an I/O port(type t ...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2-09-16):
打开vrtuoso的时候提示有ERROR,读不到hspice的ile文件怎么破
i%5Bimg%5D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