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里有calibre pex rule file可以下载呢?

楼主(2012-09-20):
求calibre 可执行的 pex command file,demo模板文件也可以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百度一下就很容易找到了,command file大概就是把lvs的rule和pex的rule调进去,再加些设置,没几行的脚本

楼主:
看似简单,实际操作又是另一回事呀

网友(2018-07-08):
百度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