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软件中的set文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20):
最近在用silvaco软件,发现老是显示 ***.set  不能打开的问题,照抄例子里面的可以运行,但是换一个文件存储位置就又不行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期待高手解答,谢谢。
    还有就是这个文件和保存地址有关系吗?

网友(2012-11-06):
-set 是显示格式的设置文件,可以不用,不用时tonyplot按默认格式对文件进行显示。

在tonyplot进行显示格式设置后,可以file---save set file 保存设置文件,以后可以
tonyplot  ***  -set  **.set
就不用重新设置显示格式了

网友(2015-01-15):
回复 网友A:

   赞

网友(2016-12-30):
赞一个,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