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E综合后RTL图错误

楼主(2012-09-20):
相同的代码,在不同版本的ISE中综合后的RTL图不同,在10.1中是正常的,在13.1中有一些引脚没有接到任何连线上,还有一些元件根本没有信号输入输出,具体如图。
图中clk_in进入adc_gen模块后没有接任何连线,adc_gen模块的输出到后一模块中也没有接任何连线。

adc_gen代码

adc_gen代码

这是adc_gen模块的代码,在ISE10.1中综合完全正常,在13.1中综合不正常。
求教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一定不能用复位信号?还是推荐用规范代码,而不是放在看综合器如何使用上的。对XILINX器件FAE推荐同步复位,同步解复位,与ALTERA的不太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复位没关系,加了复位信号还是一样

网友:
这里显示的应该是一整个模块,详细电路应该是双击adc_gen_ins进去看

网友(2013-01-08):
我也出现这种状况,时序仿真是正确的,但rtl视图上有些引脚就是没连上,我编了一个小程序试了试,输入为16位,当输出为16位时,rtl输入引脚连接上了,但为虚线,当输出为32位时,输入引脚就没连接上,很奇怪啊,ise 为13.1

网友:
因为代码在单位的电脑上,无法黏贴,因此写个简单的程序,表达下我想表达的东西
程序中req1,req2没有进行同步处理,我原程序对他们采用脉冲边缘检测法进行过检测
model tx(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req1,
input req2,
input [15:0] datain,
output [31:0] dataout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word32<=0;
else
begin
if(req1==1) word32[15:0]<=datain;
if(req2==1) word32[31:0]<=datain;
end
end
assign dataout=word32;
endmodel

网友:
rtl中datain没有和任何管脚连接,若将dataout改为[15:0],datain就和寄存器连接上了,但为虚线

网友:
已解决,见http://forums.xilinx.com/xlnx/board/crawl_message?board.id=Spartan&message.id=14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