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太明白CM3 rtl代码中那些CM3BMOutputArb3BM等模块式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2-09-20):
如题,类似的模块还有DAPDpApblfClamp、CM3CodeMux、CM3flashmux、CM3ExamplePMU,
有没有关于这些模块的介绍。

网友:
看下code不就明白了吗?
CM3CodeMux是把IBUS和DBUS合并成一条出去的,这样就变成冯氏了,影响效率
CM3flashmux这个是flash存储接口吧
CM3ExamplePMU看名字都知道是PMU的一个实现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