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耗尽管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2-09-20):
电源芯片中好多耗尽管,请问耗尽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用耗尽管?在什么情况下用耗尽管?

网友:
0偏压时常通状态,省面积;需要负的Vgs关断,驱动电路要注意。仅供参考。

网友(2013-09-14):
ultra high volt 使用  mos ?  因可降低 start up current  ..

一般 depltion MOS  Rds 都很大詞能當  swith UHV mos .

网友(2020-05-20):
用耗尽管做电容 是否单位面积电容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