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的license报错问题(有关lmgrd mgcld)

楼主(2012-09-20):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一次安装没能成功,之后就一直是这样的,安装完后运行就提示license不对
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反反复复装了十几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启动calibre是否有问题?就是在你随便点入DRC或者LVS以后出现的runset file那边点cancel后有没有报invalid license的错误?如果有报,请确定你的生成license网卡mac地址无错,并且环境变量无错

网友:
端口占用了,,要么lmdown掉,要么换个端口同时杀掉mgcld ,lmgrd再启动。。
同时他还提到说是不能创建lock文件,放在哪儿启动的,不要放在系统路径下启动。。

网友(2014-04-22):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重装了也是,尝试了多种方法 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目测LZ是虚拟机装的cadence系列,这个是license文件的问题

网友(2016-01-20):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虚拟机安装的,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呢,困扰一个月了在此谢过了

网友(2016-04-20):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同时四台电脑就一台这样,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16-06-12):
回复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2016-08-31):
ps -aux | grep lmgrd
找到之前的job, 然后kill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