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linx全局时钟网络不够用的情况

楼主(2012-09-20):
我用Spartan-6的一款芯片,全局时钟网络有16个,可我设计总共有25个时钟都要用,该怎么做?接完16个全局时钟后,还剩下9个时钟怎么布线啊?

网友:
fanout少的可以不走全局时钟。。。

网友:
一,如上所说,某个FANOUT少的信号用BUFR代替,
二,修改设计,某些模块和其它模块共用时钟,

网友:
什么复杂的设计要25个时钟?
一般的设计都是随路时钟+工作时钟。工作时钟可以是个多种分倍频关系。

网友:
时钟之间肯定有关系的,主干时钟可以走全局,其它可以由主时钟分频/倍频进行获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25个时钟都是独立从外面输进来的,25个时钟的fanout都一样大,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的25个时钟都是独立从外面输进来的,25个时钟的fanout都一样大,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的25个时钟都是独立从外面输进来的,25个时钟的fanout都一样大,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设计太独特了,这么多时钟信号!!!
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走一半信号网络了,不过可以加紧约束,劲量减小时钟skew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半网络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怎么总觉得选芯片有问题,这种特殊设计不应该用S6片子吧

网友:
约束位置,使用局部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使用第二时钟布线资源试试 关键字USELOWSKEWLINES

网友:
不知道s6的每个bank是否都有区域时钟,驱动的逻辑不大,可以 选择

网友:
居然要25个时钟,你这是处理什么东西啊?如果不是设计问题,这个就属于选型错误了。除非这些是低速时钟,那么不走全局时钟也没事。
自己做约束布clock tree要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