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放大器的困惑

楼主(2012-09-20):
最近设计了一个Class AB输出级的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两级运放,使用时接成单位负反馈,用作BUFFER。
运放大致结构为:第一级是最基本的对称OTA(Sansen的PPT 0711),然后在输出支路上插入浮动电压源,再接第二级的PMOS和NMOS管。
接成单位负反馈后,使用STB仿真环路直流增益有80dB左右,同时DC结果显示输入输出相差了30mV(明显不满足环路增益80dB的特性)
各位同学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是哪里不对呢?

网友:
也在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Systematic offset?

网友:
DC输入是多少?是在VDD/2左右吗?要是DC输入接近VDD或GND,肯定会有误差的(这时的环路增益也没有80dB了)

楼主:
电源5V,输入3V左右,而且STB和DC是一起仿得,所以STB的结果对应的就是这个直流工作点。
Systematic offset??不知道如何分析,主要是存在于哪里?

网友:
把图和工作点结果贴上来吧
否则这样的话很难解决问题

楼主:
放大器接成了单位负反馈形式,输入为3V,进入到放大器里面,直流工作点如图所示,最右侧为输出节点。可以看到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电压一个是3V,另一个是约3.03V,然后同时STB的summary显示是87dB,这里就不贴了。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你的输出 W怎么都这么小?

网友:
还有输入 W也小了点?有什么特殊考虑?

楼主:
整个放大器的静态功耗在2.5uA左右,所以里面管子的宽长比都取的很小。

网友:
是为了管子的工作状态吗? 否则W/L 可以做大,gain 能保证吗?放预饱和区行不?

网友:
感觉87dB的gain不太靠谱
能把test bench贴出来么

网友(2013-06-22):
图看不清,N管P管尺寸比例是否是1:3左右?否则会有较大的系统失调。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反馈电阻取大点,扫一个DC的共模(输入共模从0到vdd)看看,看看输出是什么样的

网友(2014-12-05):
回复 楼主:

   你好,搜到你的帖子,请问这个offset是怎么产生的,最后怎么解决了呢?

网友(2017-05-25):
没个收尾了??

网友(2023-03-19):
就是就是

网友(2025-04-30):
是op的不对称性(来自信号通路中电流镜沟道调制效应导致的失配),让DC工作存在失配。80多dB只是小信号增益,不影响系统失配导致的DC工作点失配

网友(点评):
那这个系统性offset要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