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模pll中

楼主(2012-09-20):
本人正在做一个多模接收机中的pll,pll输出频率范围很大,导致分频比也比较大(大概为400到1200之间变化),为了保证环路带宽不变,需要调整电荷泵电流。请高人指点如何实现,以及推荐些这方面的资料。我在网上输过“current-programmable charge pump pll”,“charge-compensate charge pump pll”,"pll constant bandwidth"关键词,都没找到什么有用的资料。网上说采用二进制加权的方法来做,分频比该如何分配?也没找到什么有用的资料以前没做过什么pll,还请高人指点。小弟在此先谢过了^_^

网友:
搜索加tvb,一般要改变varactor 的大小,以保证kvco比较小的变化

网友:
保持I/N  不变  控制p s计数器的信号 也去控制电流整列   做恒定KVCO的vco

网友:
想保持带宽不便,推荐一个结构,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
恩,自偏置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