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quartus gate_level_sim

楼主(2012-09-21):
我遇到与http://bbs.eetop.cn/thread-352530-1-1.html类似的问题,从quartus里直接调用modelsim做gate level sim,用timequest做的STA,slow mode没有问题,fast mode 时modelsim报错,但输出没有出现不定态。
Error: C:/altera/12.0/modelsim_ae/win32aloem/../altera/verilog/src/cycloneii_atoms.v(5351): $hold( posedge clk &&& nosloadsclr:1714304475 ps, datain:1714304584 ps, 152 ps );
Time: 1714304584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decode_vlg_tst/i1/\u_chk|r_tx_cnt[3]

用timequest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关于r_tx_cnt[3]的violation。
另外下载到板子中实际情况和fast mode 一样。

请教各位大侠此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门级仿真是要加入延时信息的,出现不定态,只能说明你setup/hold有问题,需要调整timing constraints,或者可以调整一下时钟信号和输入信号的相位关系

网友:
这个调整你的时序约束或者你的逻辑代码

网友(2012-10-23):
回复 网友A:

    我来试试看,谢谢ls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LS,茫然时有一个人指点一下,感激!

网友(2013-12-17):
通过 加大时钟周期可以 避免错误,看来就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2016-04-19):
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正在解决中,他对仿真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