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仿真报错

楼主(2012-09-21):
仿真时接入多个直流电源出现错误如下: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topology check.
    The following branches form a loop of rigid branches (shorts) when added to the circuit:
        V0:p (from OC to 0)
        V4:p (from VCC to 0)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V0,V4两个电压源输出结一起了

网友:
嗯,电源之间短路了。

网友:
呜呜u呜呜呜

楼主:
嗯。谢谢。
另外,再请教一下在cadence的spectre仿真中,VCC和COM以及vdd!和gnd!的关系/异同。谢谢

楼主:
1.为什么VCCCOM之间不能接电源?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topology check.
    The following branches form a loop of rigid branches (shorts) when added to the circuit:
        V4:p (from VCC to COM)

2.为什么VCCgnd!之间不能接电源?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topology check.
    The following branches form a loop of rigid branches (shorts) when added to the circuit:
        V4:p (from VCC to 0)

3.vdd!gnd!或者vdd!COM接电源都是可以的。

想请教在cadencespectre仿真中,VCCCOM以及vdd!gnd!的关系/异同。谢谢

网友(2014-11-21):
回复 楼主:

俺也遇到这问题了,电源根本没有短接,好像把pin或者label删掉就行了。

网友(2015-05-23):
非常感谢,解决了问题了

网友:
中间加个0欧姆的电阻,仿真就不报错了。

网友(2016-03-11):
新人注册第一帖,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但是解决方法不一样。
九楼提到的加电阻 在我的cadence仿真中失败 还是短路 只是从vcc到gnd短路变成vcc到电阻的节点短路。
我自己仿真是load别人的库文件 仿真目标反相器。后来我把所有电源删掉 居然通过了仿真查看瞬态信号 发现不知道哪里给电路赋予了电源和输入信号。
我最后不用别人的仿真副本 自己重新加载工艺文件 仿真反相器就正常了。
但是如果只给输入加信号 不给VCC加信号 ,vcc不知道哪里还是会自动加载一个pulse。给VCC加一个vdc,INV能正常工作

网友:
我出现这个错误是因为模块的vdd连到了一个vdd的symbol,删掉symbol就好了

网友(2017-04-01):
遇到过很多次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加了一个1欧的电阻就不报错了,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不太懂。

网友(2018-03-06):
回复 网友A:

加0欧姆电阻确实不能解决这个fatal error, 但是将0欧姆改为1欧姆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
估计是电源单路

网友:
多个直流电源出现错误

网友(2021-01-11):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把另一个激励源去掉就可以了,但现在还是不太懂

网友(2021-11-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由于电路结构比较复杂,请问怎么查看在哪里短接到一起了?我重新检查了一遍,并没有找到哪里短接了

网友(2023-11-10):
同意楼上,加0ohm不行,报另一个信号源问题,加0.1ohm可以

网友(2023-12-23):
我仿简单的LC网络,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用楼上的加一个电阻成功了,我加了0.0001ohms的电阻

网友(2024-05-12):
感谢分享,我在不开APS的时候仿真没问题,开了之后报错,也是加了一个非常小的电阻后就不报错了。(0欧姆电阻会报错)

网友(2024-10-08):
请问解决了吗,咋解决的

网友(2025-05-20):
可以检查一下电源有没有不小心重复了的

我这边不开APS没事,开APS报错,然后发现是复制testbench的时候不小心多复制了一个VDD,两个一模一样的VDD源,删掉一个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