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频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2-09-21):
软件无线电中,从ADC过来的采样信号 进入混频器需要进行频点检测嘛?如果需要那应该这样实现呢?(估计频点1000个左右),求大牛出现
PS:混频器调用FPGA的IP核实现

网友(2012-10-27):
你的本振是固定的还是要变的?如果你直接混到零中频,肯定要知道频率了,可能要用到通信原理中的内容了

如果是固定的本振,那就不管了,正交接收后,送到后面去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