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eCTS optimization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9-21):
请教preCTS optimization具体是怎么优化的啊?
optimization后,版图中怎么多出了些走线,clk tree不是还没综合吗,这些走线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trial route的连线,不是真实连线,供工具进行RC粗略抽取以便timing opt使用。

网友:
prects优化只会改变place和cell size 以及buffer添加去除,在时序分析前如果你没有trial route,工具在时序分析时自动trial route,以便提取RC来时序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懂了。再请教下,cell在综合完了的时候就指定了,foundry给的LEF文件中对每个cell size都有定义的啊,size怎么改变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有footprint一说,一种类型的cell可以互换,不影响逻辑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如布局布线的时候有些cell可以优化,也有可能被优化掉。这个时候就需要设置dont touch属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库中相同功能的单元有好多种,他们的大小驱动力各不相同,在优化时,为了满足时序的要求,相同功能不同大小的单元互相替换

楼主:
感谢各位的耐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