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tarrc中的COUPLE_TO_GROUND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2-09-21):
大家好,小弟现在用starrc提取寄生参数,在脚本中遇到COUPLE_TO_GROUND:YES命令,这个命令是不是说:starrc依然提取耦合电容,只不过将耦合电容一端接地了呢?如果是这样的,我不想提取耦合电容,又该如何设置命令呢?谢谢!

网友:
所说的耦合电容指的是线间的耦合电容,以考虑noise的影响,也就是设置为NO。
设置为YES的时候,既然对ground了那就decoupled,no coupling capacitance了。

网友(2019-08-09):
COUPLE_TO_GROUND:YES 会把除了本身以外的信号都当做地信号,所有电容标记为Cg
不想提取cc的有几个方式
1、EXTRACTION 设置为R
2、NETLIST_TYPE 设置为 R

网友(2022-05-07):
求一份解释starRC命令含义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