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的fall_edge和rise_edge违例问题,不明白

楼主(2012-09-21):
在一个setup path中
  Startpoint: jtag_INSTRUCTION_prog_spi_r_reg
               (fall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ck)
  Endpoint: jtag_REGISTER_bypass_r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ck)
  Path Group: tck
  Path Type: max
  ------------------------------------------------------------------------------
  clock tck (fall edge)                                  20.00      2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65      20.65
  jtag_INSTRUCTION_prog_spi_r_reg/CKB (DFCRM8NA)          0.00      20.65 f
  jtag_INSTRUCTION_prog_spi_r_reg/Q (DFCRM8NA)            0.12 &    20.77 f
  FE_PHC4394_n75658/Z (CKBUFM1N)                          0.07 &    20.85 f
  FE_PHC4393_n75658/Z (CKBUFM1N)                          0.07 &    20.91 f
  FE_PHC4392_n75658/Z (CKBUFM1N)                          0.07 &    20.98 f
  FE_PHC4391_n75658/Z (CKBUFM1N)                          0.08 &    21.06 f
  FE_PHC4390_n75658/Z (CKBUFM1N)                          0.08 &    21.14 f
  FE_PHC4389_n75658/Z (CKBUFM1N)                          0.07 &    21.21 f
  FE_PHC4388_n75658/Z (CKBUFM1N)                          0.08 &    21.29 f
  FE_PHC4395_n75658/Z (CKBUFM1N)                          0.06 &    21.35 f
  FE_PHC4296_n75658/Z (DEL4M4N)                           0.17 &    21.53 f
  FE_PHC4396_n75658/Z (BUFM3N)                            0.06 &    21.58 f
  FE_OFCC4612_FE_PHN3500_n75658/Z (BUFM6N)                0.07 &    21.65 f
                     .
                       .
                       .
中间省略200多个buffer或del
  data arrival time                                                 59.47

  clock tck (rise edge)                                  40.00      4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73      40.73
  jtag_REGISTER_bypass_r_reg/CK (DFQRM1NA)                          40.73 r
  library setup time                                      0.03      40.76
  data required time                                                40.76
  ------------------------------------------------------------------------------
  data required time                                                40.76
  data arrival time                                                -59.47
  ------------------------------------------------------------------------------
  slack (VIOLATED)                                                 -18.72

中间为什么会加那么多buffer呀?
违例那么大?

求高手们不吝赐教啊
在线等.....

网友:
应该是fanout太大以及驱动的问题,所以要加入好几级buf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发详细report,不要省略,连你的endpoint都看不到,表头没有不知道你的timing 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属于上下沿与下降沿的问题,我还没搞明白

网友:
是不是扫描链修hold时插入太多 delay 单元了, 扫描链重组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