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计数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21):
请问各位大神,我用fpga对一个脉冲信号进行计数,被测信号频率低的时候是准确的,当频率高的时候就会多计数,10KHz以下准确,100KHz多了10个,1MHz多了98个,请问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
有以下几个疑问:
1、被测的脉冲信号和你FPGA的计数时钟是同源的吗?
2、你怎么知道计数多了?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定位
1、如果被测脉冲信号和你FPGA时钟不同步,先同步化后再进行计数
2、看看FPGA PLL的locked信号是否失锁
3、用示波器看看被测脉冲的真实长度
4、看看给FPGA提供时钟的晶振的稳定度

网友:
同步问题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