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wafer厚度减薄(磨)

楼主(2012-09-21):
各位好:1.对于量产的wafer,一般是要求fab减薄还是到了封装厂再减薄?
2.各个的好处是什么?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fab帮你减,封装厂也可以减。你的片子要是太薄了,就建议到封装厂再减,万一运输过程碎了就完蛋了

网友(2012-11-24):
现在封装厂都能磨到200以下吗?

网友(2013-01-18):
应该都可以减薄

网友:
我记得fab是 标准12mil吧(smic) ,也就是300um,

200um 要在mtform里面填写的,要fab帮你打薄,另外收费的

网友(2013-05-29):
都可以.你需要啥都可以,后面减薄可以满足多样需求

网友(2020-06-06):
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
前两天在徐州,我们要求的是240um,他们的设备最小可以魔到80um

网友:
1.对于量产的wafer,一般是要求fab减薄还是到了封装厂再减薄?
我接触到的减薄,fab和封装厂都可以做,封装厂一般是200um,很少低于150um;
使用TAIKO工艺可以磨到100um;这个工艺有的封装厂是外包出去做的;
所有这些都是花钱的

2.各个的好处是什么?
wafer减薄有个好处是容易过TCC实验,坏处变脆,同时TAIKO工艺会使损失EDG,
另外power mos有些vertical mos减薄后对SOA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A(2022-05-06):
量产wafer FAB出厂会统一减薄12寸应该是725+/- 15 um   8寸是775+- 25um
然后到封装厂在进行减薄。最小的好像可以做到6mil =153um左右。

网友(2022-08-01):
引用 网友A:
量产wafer FAB出厂会统一减薄12寸应该是725+/- 15 um   8寸是775+- 25um
然后到封装厂在进行减薄。最小的好 ...

说反了把,8寸725um,12寸775um

网友:
减薄的最终厚度主要看wafer的内应力。
内应力又和wafer减薄后的损伤层有关系,通常后段封装的做法是减薄后进行taping。
或者taiko工艺留一圈ring,方便后面工序的搬送,其次没有taping有利于BM工艺。

网友(2022-12-08):
晶圆初始厚度:
2英寸(51毫米)。厚度275 μm。

3英寸(76毫米)。厚度375 μm。

4英寸(100毫米)。厚度525μm。

5英寸(130毫米)或125毫米(4.9英寸)。厚度625微米。

150毫米(5.9英寸,通常称为“6英寸”)。厚度675 μm。

200毫米(7.9英寸,通常称为”8英寸”)。厚度725μm。

300毫米(11.8英寸,通常称为“12英寸”)。厚度775 μm。

450毫米(17.7英寸,通常称为”18英寸”)。厚度925μm。

网友(2025-04-24):
1. FAB应该不会给做减薄,1来代工厂FAB一般不会提供晶圆CP测试服务,一般都是去测试OSAT;二来,减薄完成后就要进行划片裂片,这是有Q-time管控的,除非这家FAB厂是既有晶圆代工又有封测服务;
2.也不是每种封装类型都有减薄,像FCBGA就可以不做减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