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clock mux的STA分析

楼主(2012-09-21):
在做STA的时候,对于clock mux是否需要 对select信号做set_case_analyse;

如果不做set_case_analyse,pt会对clock out进行两种情况的分析吗?

请指教!!多谢!

网友:
需要对mux前俩时钟独立分析的话,在Mux前分别Generate两个时钟,再set_clock_groups -exclusive

如需无毛刺切换时钟,需要set_clock_gating_check,找这篇Paper -- How are clock gating checks infered,看例子4和7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网友:
不设置case_analyse 工具会自动选择周期最短的的时钟去所时序分析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吧?两个时钟都会做sta吧。

网友:
默认的话是做哪种处理?

网友:
两种情况都会考虑...

网友(2012-11-20):
两种情况都
考虑...

网友:
1、PT工具到底是怎么样去检查MUX下游寄存器的时序,这取决于下面这个选项的属性
    timing_enable_multiple_clocks_per_reg
     默认情况下,是TRUE,全部都会检查
2、对于MUX元件本身的门控时序检查,最好使用set_clock_gating_check和set_false_path等相关命令
   不建议使用set_case_analysis命令,因为它只能分析一种情况,要知道信号的上升/下降延迟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4-12-11):
回复 网友B:

   你这是什么文档~

网友(2015-04-17):
    正解
   因为看到一本简介性质的教材上面写的东西好像不对劲 “以最后创建的始终为基准来分析时序”

网友:
1、PT工具到底是怎么样去检查MUX下游寄存器的时序,这取决于下面这个选项的属性
    timing_enable_multip ...
引用 网友C:

    正解

   因为看到一本简介性质的教材(数字IC系统设计教程--王彬,任艳颖)上面写的东西好像不对劲才来了解详细的机制
  说的是“以最后创建的始终为基准来分析时序”,还给了两个报告的例子
        真是太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