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写sata控制器遇到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2-09-21):
物理层没问题,现在传输层是用一个fifo模拟的,在验证链路层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
发送数据给sata硬盘,数据时协议里给的那个例子,发送x_rdy...sof,data,crc,eof。。。
但是每次都是收到r_rdy...r_ip...r_err...
crc和扰码都是和协议里例子一样的,不会有问题,能收到硬盘回应的r_ip,说明发送和接收数据是没问题的,但是为什么总是收到r_err呢?
求解呀。。。没思路了

网友:
做好了 说一声

网友:
FIS的长度是多少?是命令帧吗?,一般返回RERR一般就是CRC校验错误,如果是PIO data FIS,也可能是帧的长度不符合PIO Setup帧里面的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估计得一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PIO,不算crc的话是20字节,就是图片里的那个FIS

网友:
如果发送端到扰码这层都没有错的话就考虑是不是8b-->10b错了,另外看看primitive是不是被正确标记了K,别被认为是data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8b/10有问题的话,那我发送的x_rdy,sof之类的原语也接收正常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找个硬盘仿真模型自己仿仿看吧

网友(2014-11-18):
是啊,什么叫银盘仿真模型啊

网友:
指sata的testbench吧

网友:
与硬盘进行数据传输,要求发送数据经过扰码。

网友(2015-04-0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