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直流分量对ADC转换时的影响

楼主(2012-09-21):
同样一个交流分量分别加一个大的直流偏置和一个小的直流偏置,去进行ADC转换,那哪个转换的信噪比会好一点呢?

网友:
无论是加大的直流分量或者小的直流分量都不一定好,关键是要看ADC的共模输入电平是多少,交流分量加上这个稳定的直流电平效果最好

网友:
一般最后算信噪比,在频域上把直流分量去掉,所以如果你的ADC能够handle这个input range, 没有分别。

网友:
ADC信号分析可以通过后端软件提升.

网友(2013-07-13):
二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说法是对的,其实就是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