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只有一个typical.captable文件,worst和best如何处理?【已解决】

楼主(2012-09-21):
理论上应该读入 worst.captable 、best.captable、typical.captable 三个文件,但foundry只提供了一个typical.captable,也没有相应的.ict文件,那么读入captable的时候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那就用这个一个,最后用starRC把关处理。
估计你的工艺.18以上吧

楼主:
首先感谢解答。
我用的就是0.18的工艺。
以前我也做过另外一个foundry的0.18工艺,三个captable都是全的。
这个foundry提供的只有这一个,就很疑惑了,不知如何处理。
那么说来,我就只读入这一个就可以了?
最后如果不用starRC,是否也可以用qrc把关呢?不过也没有qrc文件,打算找foundry要一个。

楼主:
郁闷,foundry 居然不提供qrc文件

网友:
用.18的工艺相关的设计指标都不会太苛刻,所以有个用用,看个大概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版主点拨!

网友:
0.18μm工艺确实不同corner的captable差异不会特别大,有的foundry在这个工艺及以上支持是不充分的。但是频率跑不高,应该还好

楼主:
看了楼上的回复,又更清楚的理解为什么可以只用这一个文件了。多谢!

网友(2013-04-12):
正好我也有这个疑问,谢谢楼主!!

网友(2016-03-21):
也遇到这个问题,学习啦

网友(2016-10-13):
更小的工艺对条件要求更加苛刻,给的文件也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