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etramax中set_atpg选项的问题

楼主(2012-09-21):
大家好,tetramax中set_atpg这个命令该如何使用?一般需要设置哪些options?我发现我们之前项目中设置了coverage/power_budge/以及chain_test,对于这里的chain_test有点不是很清楚,它有以下options:
off/0011<Default>/0101/1000/0111/<string-User defined>,之前项目是使用1000,但是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设置,我也尝试着使用其它的options去设置,对于coverage以及pattern数目,变化不是很明显。所以想知道这个options设置的原则是什么?

网友(2013-02-17):
回复 楼主:

chain_test就是用来测试scan chain上的寄存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面的一些设置跟你的设计有关系,如果你的很差,即使你把coverage设得很高,也没法达到,反而会生成很多无用pattern,大大增加测试时间,这样你就可以设置pattern,让他生成一些pattern以后就不再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