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电流镜做buffer的问题。

楼主(2012-09-21):
请教一下这位大师,这个电路在用于双端转单端的时候,VY电位由于输出端要接10p的电容负载和50 ohm 电阻,所以电位被拉得很低,M2进入线性区。请教大侠,这buffer怎么设计呢?而且这个电路的主极点在输出端,通常带宽很低,瞬态仿真的时候,方波的上升时间很长,失真很严重。谢谢大侠啦~

楼主:
诶,自己顶下吧~主要是buffer的带宽上不去啊~

网友:
可以再接一级source follow。 如果head room 够的话

网友:
VY电位由于输出端要接10p的电容负载和50 ohm 电阻,所以电位被拉得很低,为什么?

网友:
50 Ohm要很大的电流才能驱动

网友:
加个source follower,OTA怎么能直接驱动电阻捏..

网友:
这个放大器,输出电阻太大,如6楼所说,一个OTA怎么能驱动这么小的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