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perl裡 用system task

楼主(2012-09-21):
小弟在perl 用system去source csh script
結果沒用請問 問題為何

网友:
因为你在perl里面用system调用的进程只是perl程序的子进程,当你perl程序结束以后,子进程也一起被kill了。换句话说,你的source的cshell里面的环境变量之类的东西,只能在perl程序没结束的时候有用,结束后的sehll环境跟你执行perl程序之前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没用。system是开一个shell子线程,一旦运行完,线程也结束了,达不到source的要求。你需要用的是%ENV,还是翻阅一下这部分的内部

网友:
是这样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