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rail的问题

楼主(2012-09-21):
目前所用的标准单元库中有单倍高度和双倍高度两种类型的单元,且单倍高度的pg pin出在metal1,双倍高度的pg pin出在metal2,在后端连接标准单元与power rail的时候出现了很杂乱的情况,每条row上既有m1也有m2的rail,请问从ICC命令使用的角度,有没有什么办法只生成某一层金属的power rail?

网友:
没看懂
m1 abutment m2 power rail
m2 via 下去

网友:
同时使用两种高度的STD cell在布局时能对齐吗?等待大侠们的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理解,不同高度啊 ,跟site有啥关系,不同site是不同宽度吧。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想认识 , 怎样做 不同高度std 放在一个设计,没见识过,求高见

网友:
同求高人解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