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求助

楼主(2012-09-21):
请问各位高手,数字的自动布局布线完成之后,直接用modelsim  做后仿,后仿通过了。但是我没有做DRC,请问这样做的后仿算不算通过???谢谢

网友:
后仿跟DRC不是一个概念。通过modelsim跑了带SDF反标的门级网表仿真只能说APR之后功能正确了,时序满足要求。DRC/LVS是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设计规则验证,确保布局布线后得到的GDS文件在foundry生产制造过程中与预期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