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lamp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2-09-21):
设计中有 pclamp单元,听说是防ESD的,但不知道具体原理是什么,摆放时还有有什么原则?ESD不是有在pin角加back-to-back diode吗?这个和Pclamp的区别是什么?
求解答,谢谢~

网友:
泄放大电流的,

网友:
这个pclamp可能是用来泄放power pad上面的ESD。
ESD不只是在输入管脚上发生,而是在任何两个管脚之间都可能发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放在pad旁吗?我们设计貌似都是全芯片每隔一块区域放一个,而且占面积挺大的,有时影响布std,使density很高。还有,pclamp的具体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因为flip chip 的缘故,所以每隔一块区域摆一个

网友:
这个是放在vdd vss pad旁边的
要求间距到一定程度就要放一个 否则电源地线上面的bus R太大,会影响ESD的开启电压。

网友B:
对的 flip-chip 的原因,因为AP层都是bump pad 需要每隔一段距离放一个PCLAM
像wire bone形式的话只要在IO附近放几个就可以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但 pclamp的具体原理是怎样的呢?面积占的挺大的,里面有啥电路?

网友(2019-12-03):
原理是什么?

网友(2020-06-22):
引用 网友B:
对的 flip-chip 的原因,因为AP层都是bump pad 需要每隔一段距离放一个PCLAM
像wire bone形式的话只要在IO ...

markmark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