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altra移位寄存器,不用的端口如何处理?

楼主(2012-09-21):
在调用altra的移位寄存器时发现除了shift_in ,shift_out外还有一个tap,也是输出,因为用不到,我就直接在定义里面删了,结果modelsim行为仿真出错,想问问,在不用tap输出是该如何处理呢?我是菜鸟

网友:
随意定义个信号连出来,不用就是了

网友:
不知道你删除的不用信号定义是在哪里删除的,是在该移位寄存器的模块,还是在调用模块做连接的时候删除,在调用的该模块的删除该定义,工具可能会报该信号没有连接, 如果你是直接删除该模块中的定义, 在调用的时候没有改信号, 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没有用过FPGA不知道,也不知道modelsim时候信号的没有连接是否会报错, 但是NC_sim会作为一个WARRING报告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