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带宽和所要处理的信号频率是怎么个关系

楼主(2012-09-21):
论坛里的大牛啊 ,请谈谈运放的带宽和所要处理的信号频率是怎么个关系?真正做正向运放设计是如何考虑的呢?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运放一般是放在反馈里面,所以简单的说,取决于你的反馈电路的设置。如果是SC类型的,往往settling time有特定要求,可以据此推出大概需要的信号运放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