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程序中的ip核?

楼主(2012-09-21):
我在ise中调用了一个dds核,想编写testbench看一下输出波形,但不知该在testbench中如何调用这个ip核,请大家指导一下吧

网友:
建个testbench project,加入你生产的IP文件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直接加入生成的IP核文件就行了吗?那在testbench里如何调用呢?

网友:
就是正常的模块例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