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无激励信号

楼主(2012-09-22):
以下是一个滤波器和它的testbench文件,请问各位大侠,为什么modelsim做功能仿真的时候,添加激励列表里只显示已经例化的几个乘法器,而x_in,y_out,clk,reset,coeff都找不到呢???
module myfilter(
clk,reset,x_in,y_out,coeff
    );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15:0] x_in;
output [15:0] y_out;
input [127:0] coeff;

reg [127:0] x_in_temp;

always@(posedge clk)begin
if (reset)
x_in_temp<=0;
else
x_in_temp[127:0]<={x_in_temp[111:0],x_in};
end

wire [34:0] m0_out,m1_out,m2_out,m3_out,m4_out,m5_out,m6_out,m7_out;
reg [35:0] a0,a1,a2,a3,a4,a5,a6,a7    ;
mult mult_0(
   .clken(!reset),

.clock(clk),

.dataa(x_in_temp[15:0]),

.datab(coeff[15:0]),

.result(m0_out)

);
mult mult_1(
   .clken(1'b1),

.clock(clk),

.dataa(x_in_temp[31:16]),

.datab(coeff[31:16]),

.result(m1_out)

);
mult mult_2(
   .clken(1'b1),

.clock(clk),

.dataa(x_in_temp[47:32]),

.datab(coeff[47:32]),

.result(m2_out)

);
mult mult_3(
   .clken(1'b1),

.clock(clk),

.dataa(x_in_temp[63:48]),

.datab(coeff[63:48]),

.result(m3_out)

);
mult mult_4(
   .clken(1'b1),

.clock(clk),

.dataa(x_in_temp[79:64]),

.datab(coeff[79:64]),

.result(m4_out)

);

mult mult_5(
   .clken(1'b1),

.clock(clk),

.dataa(x_in_temp[95:80]),

.datab(coeff[95:80]),

.result(m5_out)

);

mult mult_6(
   .clken(!reset),

.clock(clk),

.dataa(x_in_temp[111:96]),

.datab(coeff[111:96]),

.result(m6_out)

);

mult mult_7(
   .clken(!reset),

.clock(clk),

.dataa(x_in_temp[127:112]),

.datab(coeff[127:112]),

.result(m7_out)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0<=m0_out+a1;

a1<=m1_out+a2;

a2<=m2_out+a3;

a3<=m3_out+a4;

a4<=m4_out+a5;

a5<=m5_out+a6;

a6<=m6_out+a7;

a7<=m7_out;

end
assign y_out=a0[15:0];

endmodule

以下为test文件: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tb_myfilter();

reg clk;
reg reset;
reg[15:0] x_in;
reg[127:0] coeff;

wire[15:0] y_out;

myfilter testunit(
.clk(clk),
.reset(reset),
.x_in(x_in),
.y_out(y_out),
.coeff(coeff)
);

initial begin

  clk=0;
  reset=1;
  x_in=0;
  coeff=0;

  #100;

  reset=0;
  coeff=128'h0008_0007_0006_0005_0004_0003_0002_0001;

end

always  #5  clk=!clk;
always  #10  x_in=x_in+1;

endmodule

网友:
添加激励列表是什么?请确认你的说法是否合理,如果是说在波形窗口观察各种信号,你在sim窗口下选中该信号所在的模块名字,在object窗口就会显出这个模块的信号名。